请大家帮我看看还有哪些问题,这是我新画的两块板子,谢谢

楼主(2013-08-26):
希望各位多多提出存在的问题或者能够优化的地方,谢谢

网友:
    你觉得这样更改怎么样,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是什么产品,因为图中大电流的线过孔换层时只打了一个孔,按理大电流应该多打孔包铜皮的

网友:
    BAT+这条线为什么要走的这么迂回呢?

网友:
    因为这两条线要打那么多的过孔,可以不那么走吧

网友:
    为什么要从中间穿两条线呢?完全可以横着放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优化,线尽量走短,少打孔。

网友A:
    往GND线打孔,VCC33这条线就可以不打孔了吧,过孔尽量不要打在焊盘上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GND线打孔,VCC33这条线就可以不打孔了吧,过孔尽量不要打在焊盘上比较好些

谢谢“小小的奢求”说的这些,我画板子板子时间不长,感觉使用软件和了解流程对于目前来说都差不多了,现在瓶颈就是原理图不懂,不知道电路流向什么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好的书籍推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小小的奢求”说的这些,我画板子板子时间不长,感觉使用软件和了解流程对于目前来说都差不多了,现 ...

    想要看懂原理图得需要一段时间,主要的是你想往哪方面发展,是硬件还是专职layout,我觉得你应该些把画板的技术提高,在往原理图,就从你那两个简单的板子可以看的出画板的技术停留的肤浅的层面,还要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