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quartus IP核的问题来询问一下大神。

楼主(2013-08-26):
我调用FFT这个IP核,可是运行到最后那个“EDA Netlist Writer”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D:/myworks/dianzijingsai/FPGA/FFT/fft-library/asj_fft_bfp_i_fft_91.vhd" is not available。请问一下是不是我的软件没有破解?或者是这个IP核不能用呢?一下是我的license setup 。

楼主:
module fft256(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put[7:0] sink_real,
                                output wire[1:0] soure_error,
                                output wire source_sop,
                                output wire source_eop,
                                output wire source_valid,
                                output wire[5:0] source_exp,
                                output wire[7:0] source_real,
                                output wire[7:0] source_imag,
                                output wire sink_valid,
                                output wire sink_sop,
                                output wire sink_eop,
                                output wire sink_ready
                          );

wire sink_valid_i;
wire sink_eop_i;
wire sink_sop_i;
wire sink_ready_i;

assign sink_valid = sink_valid_i;
assign sink_eop = sink_eop_i;
assign sink_sop = sink_sop_i;
assign sink_ready = sink_ready_i;

fft_burst u1(
                        .clk(clk),
                        .reset_n(reset_n),
                        .inverse(1'b0),
                        .sink_valid(sink_valid_i),
                        .sink_sop(sink_sop_i),
                        .sink_eop(sink_eop_i),
                        .sink_real(sink_real),   //实部
                        .sink_imag(8'b00000000), //虚部
                        .sink_error(2'b00),
                        .source_ready(1'b1),

                        .sink_ready(sink_ready_i),
                        .source_error(source_error),
                        .source_sop(source_sop),
                        .source_eop(source_eop),
                        .source_valid(source_valid),
                        .source_exp(source_exp),
                        .source_real(source_real),
                        .source_imag(source_imag)
                        );

ctrl_fft u2(
                        .clk(clk),
                        .reset_n(reset_n),
                        .sink_ready(sink_ready_i),
                        .sink_sop(sink_sop_i),
                        .sink_eop(sink_eop_i),
                        .sink_valid(sink_valid_i)
                        );

endmodule
这个是我的程序!!

网友:
看错误描述,明显是没有破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