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焊盘印发的问题,求PADS高手解决

楼主(2013-08-26):
各位大侠,问题如下:

蓝色的部分是EPAD 管脚,这个在CAE封装上面是有对应的引脚的,U16.15 管脚;EPAD上的散热过孔在CAE封装上面是没有对应的管脚的,单纯是用来散热的,没有引脚和他连接的。。。。error 提示是:焊盘之间的距离过小: ,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
芯片的型号是TPS54620 , TI 的,我PCB封装用的也是TI 的官方库。。。

网友A:
在 CAE 上加上引脚.
再连到散热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CAE 上加上引脚.
再连到散热焊盘上.

好的,真感谢,轻松解决啊,,,狂谢,狂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