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探棒点测晶振,没有波形,被动探棒OK,如何解释?

楼主(2013-08-26):
32K晶振,C1=C2=28pf. R=1M欧姆  当我用主动探棒去点晶振时,示波器上不显示波形。当我用被动探棒点测时,有波形。
泰克 被动探棒  P6139A  等效 Cp=8pF.  Rp=10M 欧姆
        主动探棒 P6245 等效 Cp=1pF  Rp=1Mw欧姆
安捷伦 主动探棒 1132A  等效 Cp=0.44pF  Rp=25K欧姆。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释啊?

晶振

晶振

网友A:
你没接地,或者你没点对地方,有源探针的灵敏度高,所以就耦合出来了。测量时要注意看波幅。
另外,你用5Ghz的探针去测量32k的波形,太过大材小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接地,或者你没点对地方,有源探针的灵敏度高,所以就耦合出来了。测量时要注意看波幅。
另外,你用5G ...

测试点没问题,地也接了。我百度了一下,有的人说是探棒的容性效应引起的。我这用的探棒等效电容都小。但是只有被动探棒能点测出信号。会不会还与等效阻值也有关系。
我们实验室安捷伦示波器配的主动探棒最低5GHz。

网友B:
    你有没有观察到你主动探棒的阻值呀,能测到才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观察到你主动探棒的阻值呀,能测到才怪呢

说对了,阻抗差10倍,能工作才怪。晶振回路负载能力相当低,低阻抗探头会让电路停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对了,阻抗差10倍,能工作才怪。晶振回路负载能力相当低,低阻抗探头会让电路停振。

要注意观察能力

楼主:
    也就是探棒的负载R一定得大于1M欧姆,否则容易停振.
    我就是不明白晶振停振的原因。谢谢大家回复我。

楼主:
    能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吗?我还是不明白?探棒的负载电容应该不会是晶振停振?

网友D:
量測時儘量別碰觸晶振電路,負載的變化會造成頻偏(Frequency Shift)、甚至不起振。

下圖是太苛科技(Tektronix)建議的一種測法,他們還建議用電流探棒(Current Probe)非接觸式量測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測時儘量別碰觸晶振電路,負載的變化會造成頻偏(Frequency Shift)、甚至不起振。

    下圖是太苛科技(T ...

版主怎么看这三种探棒对晶振的影响?想听听你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探棒的负载R一定得大于1M欧姆,否则容易停振.
我就是不明白晶振停振的原因。谢谢大家回复我。

1M相对于晶振电路也太小了。晶振电路相当于高阻抗的电路,其信号上的电流非常非常的小,比如你32KHz的OSC_OUT/OSC_IN上的偏置电流只有几个uA,所以该信号非常非常的敏感。你加入一个小输入阻抗的探头尤其是主动探头,那么OSC_OUT/OSC_IN上的电流轻而易举就被探头给“吃”进去了,从而杀死了振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相对于晶振电路也太小了。晶振电路相当于高阻抗的电路,其信号上的电流非常非常的小,比如你32KHz的OSC ...

原来之样,明白了!
    这样就建议用低容值且高阻抗探棒去量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怎么看这三种探棒对晶振的影响?想听听你的想法.

嗯...啊...耶...大家辛苦了!

    起初我有看到探棒阻抗的問題,但一度懷疑這樣真的就會廢掉晶振線路嗎?

其實,我們的板子上也有 32.768KHz 的晶振,Tektronix P6245 主動探棒(Active Probe)公司也有,容我明天測試一下再做回報。

雖然即便我量到也不代表您的方法有誤,也許是雙方的晶振線路敏感度不同所致,但至少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啊...耶...大家辛苦了!

起初我有看到探棒阻抗的問題,但一度懷疑這樣真的就會廢掉晶振線路嗎?
 ...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P6245点不出信号,信号变成横线。点测过程中,测试机OK。应该晶振没有停振。

网友:
Tektronix TDS7404 + P6245 Active Probe

我在 OSC_OUT 端可以量到 32.768KHz 的訊號(如附圖),OSC_IN 端的振盪不穩定。

這也符合大多數人的期望,OSC_IN 端的訊號較微弱,有時候是根本量不到的!

网友:
補充資料︰被動探棒(Passive Probe)與主動探棒(Active)基本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