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B 输出问题

楼主(2013-08-26):
    为什么需要LNBPower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垂直极化方式转换

但是有很多就一路电压的啊  13/18切换只要一路就可以

网友:
    电路不完整,猜测LNBPowerB是接在环通输出上的,这样环通输出的机器可以给LNBPowerA供电。

网友(点评):
嗯 我也是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