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楼主(2013-08-26):
每次打开一个文件都会出现如图~不知道有没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注册DaveNavigator.ocx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注册DaveNavigator.ocx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我也是有9.5的,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没有装好。在重装一下,应该不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有9.5的,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没有装好。在重装一下,应该不会有的。

已经重装了一遍~可以的啦

网友:
恩,重装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重装了一遍~可以的啦

请问下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重装了一遍~可以的啦

你装的是精简版还是完整版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但是一直木有解决,楼主有啥安装心得没?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装的是精简版还是完整版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但是一直木有解决,楼主有啥安装心得没?分享一下

精简版的,也是经常会有些问题~不太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简版的,也是经常会有些问题~不太稳定

我重装了N次,我的9.3和9.5共存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单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重装了N次,我的9.3和9.5共存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单独没有问题

呵呵,我的是9.4和9.5的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