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7.9.5安装求助!

楼主(2013-08-26):
    机器上已经安装了pads 9.5,并且可以运行,表明license是正确的。安装EE 7.9.5过程中提示:EE 7.9.5 license was not found, so some products will not be installed,如下图,请问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用EE 7.9.5的最新的crack生成license也是出现这个提示。请大侠指点

楼主:
    大家安装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选择安装模快的时候不要选报错的那几个,没授权.7.9.3我装时就遇到过,不选那些就OK

网友:
    应该是在卸载老版本的基础上安装新版本吧,把老版本残留的目录改名,再安装,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没有装过老版本,直接安装的7.9.5,机器很干净,没啥垃圾

网友:
    不影响,继续往后面安装吧,我的也遇到了。

网友:
    先把MentorGraphics目录下的_msidata和_prescript两个子目录改名,再安装试试。

网友A:
    我安装EE 7.9.5之后,打开Expedition文件,菜单栏中没有了smart utilitise这个菜单,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EE 7.9.5之后,打开Expedition文件,菜单栏中没有了smart utilitise这个菜单,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 ...

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

网友:
    解决没,我的也遇到了
现在想用DxDesigner都不成

网友B:
    我知道原因了,并且解决了,你的肯定是WIN8或者WIN7系统吧?

网友(2013-12-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原因了,并且解决了,你的肯定是WIN8或者WIN7系统吧?

怎么解决的,方法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