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打矩阵过孔的焊盘如何实现在mentor

楼主(2013-08-26):
allegro里面很容量实现,不知道mentor如何建立这种焊盘。

楼主:
自己顶一下自己,这种焊盘是用来做在IC底部散热片来用的。

网友A:
这种焊盘在Mentor里不用专门建立,在Expedition PCB中,我已知有两种方式可实现:

进入Edit Control > Route > Plow,取消Prevent loops,选中ID具体的大焊盘,再进入Smart Utilities > Pad Entry Assistant,点选Allow via under pad,

再次选中ID底部的大焊盘,进入Edit > Place > Via…;

1. 选择对应的Via,确认net后直接点Apply,然后可随意放置;

2. 选择对应的Via,确认net后直接点Apply,放置之前点右键,有Change MVO Pattern供选择,间距等规则都由CES决定;

推荐第一种方式,比较快捷且自由。

楼主:
谢谢,晚上试一下,现在还没有下班。感觉没有allegro那么方便。不知道mentor有什么优势,我就是觉得mentor修改东西比较方便,不象allegro那样都要输入坐标。麻烦死了。。

网友:
这个具体场合下的实际操作比Allegro方便,说说一大堆,操作起来就是点几下而已,不用专门生成焊盘,附带网格吸附的情况下,很便捷,不吸附的话,也和Allegro一样输座标。

楼主:
mentor里面如何快速打矩阵过孔,一个个放好象好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mentor里面如何快速打矩阵过孔,一个个放好象好慢呀!

用Keyins,av dx=x ,y #col #row

楼主:
谢谢了,试了一下,最后终于成功了,好象是Keyins,as dx=x ,y #col #row mentor里面有没有allegro的那种z-copy的复制功能,这样选中外框住里面缩个0.1就可以了。mentor好象没有个功能。expedit 下面“8route”这个半自动布线功能,怎么有时候点没有反应??是不是如果走不了线的他不会走??可以设置为强行直线吗?

网友:
1:对于过孔,av和as是一样的,都支持。
2:你说的那个z-copy是指复制一个图形,然后可以往里缩或者往外扩吧?用exp没问题啊,按住ctrl双击图形,就会复制出一个新的,然后在他properties对话框的右下角Grow/Shrink里输入-.1,他就会往里缩0.1。
3:没看明白你说的啥,8route?Reroute?

网友A:
哇,这一下就跳到Keyin了,太快了点,呵呵……

另外看你问了EE的z-copy,我感觉你的中心库cell制作可能有问题,对于需要散热焊盘的器件来说,cell里应该包含(只是不用费劲制作那种挖空型的焊盘),而不应用铺铜方式现做;

建议尽可能避免把Allegro的习惯带入EE,否则哪哪都会觉得别扭,也与EE强调的Flow的线性逻辑相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这一下就跳到Keyin了,太快了点,呵呵……

另外看你问了EE的z-copy,我感觉你的中心库cell制作可能 ...

这种PAD, 我们全是在cell 完成。
手工放置不便于move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A:
    这种焊盘在Mentor里不用专门建立,在Expedition PCB中,我已知有两种方式可实现:

进入Edit Control > R ...

按您的操作,在放via时提示“cannot resolve immovable metal conflicts”,请问这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