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2出现了百年不遇的难题

楼主(2013-08-27):
在打开当前设计的原理图中,PLACE PART 时是一张空白的对话框,软件重新安装过,还是一个样子,

楼主:
请各位在线的高手,帮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谢谢!

楼主:
jacklee_47pn 版主在吗?

网友:
我沒遇過這樣情況。而且目前我已經不用16.2版本了。
我只能建議你試試看將C:\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CAPTURE.INI先搬移到其他地方,然後再開啟ORCAD,希望這個能幫到你的忙。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941-1-1.html
之前有人遇到,可是在重裝之後就好了。

网友:
建議重新安裝方法和步驟,這是之前我遇過處理的情況:

(1) Uninstall  cadence 產品。
(2) 直接刪除之前安裝 cadence 的整個路徑。例如 c:\cadence
(3) 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動檢查注册表裡面是不是還有些關鍵文字,如果有關ORCAD或是cadence就刪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capture、16.2 ....
(6) 重新開始安裝 cadence16.2,安裝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分去安裝。
(7) 安裝過程中如果有詢問到安裝使用者的範圍,點選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版 主提供的方法,

楼主:
重新安装软件,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