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5工具栏无法停靠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8-27):
今天使用orcad,突然发现工具栏无法停靠,试了很久,有点强迫症,一直想让他停靠着,但是现在只能移动或者隐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点水,但是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工具栏双击就停靠了,只有这个不行,求助啊,不想重装。谢谢各位了

工具栏无法停靠

工具栏无法停靠

网友A:
安裝新一點的補釘可能會改善此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裝新一點的補釘可能會改善此問題。

可以给个链接么大神?最好有比较详细的,谢谢啦,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35-1.html

我打了43的补丁,但是,现象依旧,怎么破?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35-1.html

我打了这个补丁,按照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26-1-1.html的方法,然后重启软件,现象还是一样,没有解决,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与遇到这个问题,我也是今天开软件突然出现的。

网友A:
我用的是16.6版,我有去比較工具栏停靠上端和浮在原理圖上的註冊表,發現差別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6.0\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6.0\WorkState_v1_2\DockState\Bar-28]

靠上端沒有這個 Bar-28,浮在原理圖上就會有 Bar-28 這個項目。

如果是使用重新安裝軟件的時候,要將註冊檔案清理一下。操作方法如下:
(1) Uninstall  cadence 產品。
(2) 直接刪除之前安裝 cadence 的整個路徑。例如 c:\cadence
(3) 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動檢查注册表裡面是不是還有些關鍵文字,如果有關ORCAD或是cadence就刪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capture、16.5 ....
(6) 重新開始安裝 cadence16.5,安裝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分去安裝。
(7) 安裝過程中如果有詢問到安裝使用者的範圍,點選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6.6版,我有去比較工具栏停靠上端和浮在原理圖上的註冊表,發現差別在

[HKEY_CURRENT_USER\Sof ...

谢谢版主,现在悬浮着,但是注册表也没有BAR-28项,我再多查查是否有人和我一样,还是很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既然你都已經找到注册表了,如果想從注冊表下手,可以先將工具栏停靠某位置,然後關閉ORCAD將注冊表儲存文件1。開啟ORCAD再把工具栏停靠其他位置,關閉ORCAD將注冊表儲存文件2。比對文件1和文件2差異於何處? 就可以確定工具栏是在 BAR-xx项裡面了。

至於知道工具栏是在 BAR-xx项裡面之後,要修改哪個名稱裡面的是數值呢? 就需要推敲了,我猜是 Docking 還有 X, Y 座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已經找到注册表了,如果想從注冊表下手,可以先將工具栏停靠某位置,然後關閉ORCAD將注冊表儲存文 ...

谢谢版主耐心的指导,我按照你说的对比了2份注册表,有变化的为BAR-6 BAR-7和BAR-23,从变化的数值上看BAR-23的可能性大很多,故做了如下动作:
1、DOCKING那项我修改数值,不过没什么影响。
2、修改了Floating项目,由Ture改为False.发现的确可以停靠了,不过缺少了正常停靠后的标识,另外个人认为,此工具栏与之前的相比,各项图标都变的比原来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重新双击工具栏,悬浮,再次双击,依旧无法停靠。
哪里有做的不对的,或者没注意到的,烦请版主有空的时候帮忙再给点建议,谢谢,本来差点重装了,开了个会,然后回来就看到你的回复,就想说自己也得试试,不试的话就一直是一个问题。

注册表1

注册表1

依旧无法停靠

依旧无法停靠

停靠

停靠

网友A:
首先謝謝樓主的回饋,告知修改的結果。

之前我用16.5版的時候,也曾經發現 Command Window 也無法停靠,一直也無法解決,最後也是作罷!
直到最後有 16.6 版本的時候馬上更新成 16.6,至此之後再也沒有工具栏停靠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謝謝樓主的回饋,告知修改的結果。

之前我用16.5版的時候,也曾經發現 Command Window 也無法停靠, ...

反正觉得软件应用着有瑕疵,就想搞定,我自己再摸索下,呵呵,算是新人,一直潜水,每天登录看看帖子,积分全靠每天登录的结果,每天登录也很久了,第一次发帖,没有您的耐心回复,帖子也早沉了,深知版主不易,非常感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觉得软件应用着有瑕疵,就想搞定,我自己再摸索下,呵呵,算是新人,一直潜水,每天登录看看帖子,积 ...

《圖標變小》 請檢查下方所標示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6.0\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6.0\WorkState_v1_2\ToolBarMgr]
"ToolTips"="True"
"CoolLook"="False"      <==== 檢查看看是不是 False
"LargeButtons"="True"   <==== 如果是 False 圖標會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標變小》 請檢查下方所標示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6.0\Softwar ...

按照您所说的,如图所示,开始的时候:
"CoolLook"="Ture"
"LargeButtons"="False"
于是我都进行了修改,修改后,重启软件,没有变化,重新查询注册表,"LargeButtons"项又变为了False.
点解?

网友A:
在我這邊詳細比對的工具欄停靠上端和浮貼原理圖上的註冊表,發現除了 BAR-28有和無的變化之外,還有 BAR-6 BAR-7 裡面的數值也有不同。BAR-7 會少了二筆資料會造成某段區塊會移動,至於少哪二個完全看不出來,因為大部分數值多為0,看起來像是負責工具欄要不要停靠問題,如果不停靠才會產生 BAR-28,BAR-28 又負責了一些座標的數值。至於 BAR-6 我還沒辦法總結心得。

至於"LargeButtons"="False"問題,測試起來好像是工具欄停靠上端的時候才可以控制 True 或是 False,工具欄浮貼原理圖上的時候,此數值一定會改為 False。

測試了那麼多,如果一直改不好不是將就著用,要不然就重新安裝吧! 再改下去也不是辦法。 >_<|||

另外一個異想天開的做法,就是把同事的正常相同的註冊表匯出一段 ,例如:[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5.0\Software\OrCAD\CaptureWorkSpace\16.5.0\]。
自己的也會出這一段做備份,接著刪除自己的這段註冊表,最後匯入同事的這段註冊表。如果有問題,再改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這邊詳細比對的工具欄停靠上端和浮貼原理圖上的註冊表,發現除了 BAR-28有和無的變化之外,還有 BAR-6  ...

说实话,我昨天也想过把同事的复制过来,哈哈,我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這邊詳細比對的工具欄停靠上端和浮貼原理圖上的註冊表,發現除了 BAR-28有和無的變化之外,還有 BAR-6  ...

哈哈,刚才试了下,果真搞定了,和原来一样了,不过是否还会不会有其他问题还得用用才知道,谢谢版主的异想天开,哈哈。
为了让帖子有始有终

首先导出自己的,备用,以免出现问题,然后从同事那一样的步骤,导出注册表

首先导出自己的,备用,以免出现问题,然后从同事那一样的步骤,导出注册表

导出就默认格式即可,导出后,双击从同事那的注册表后,重启软件

导出就默认格式即可,导出后,双击从同事那的注册表后,重启软件

重启后,完美解决

重启后,完美解决

网友A:
恭喜你完美的解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完美的解決問題了。

您教的好,哈哈,贴图是为了让别人以后遇到一样问题可以参考,况且平常工作发邮件,经常要这样,用Snagit,截图什么的也方便,不怎么麻烦。
版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