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CE认证和不过CE认证,在电路设计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8-27):
过CE认证和不过CE认证,在电路设计上有什么不同?
现在有一个项目,当初设计的时候没考虑过认证的问题,现在板子都做出来了,才说要过认证,现在要怎么改电路?

网友:
你得先測一次,知道哪些過不了才能改吧!

网友:
    有很大的不同,真正要过认证要花很多时间解决传导辐射骚扰问题,以及相应安全距离,元件温度,一次打板就想100%过认证要超级高手才行

网友:
    辐射骚扰——好幽默

网友(点评):
辐射性骚扰 @_@

网友A:
    我觉得要过认证不是很难吧,一般第一版就基本知道后续的认证能否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过认证不是很难吧,一般第一版就基本知道后续的认证能否过了

    看具体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