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鼠线问题

楼主(2013-08-27):
我有个想法,就是让gnd 的鼠线 某些power的鼠线不显示,其他的都显示  这样可以做到吗?求教

网友A:
可以,选择display->black rats->nets,然后点击需要不显示鼠线的net

网友:
Edit->properties->激活命令后在右边的Find下Find By Name里选择Net->点击More->选择需要隐藏的网络->点击Apply->在Available Properties里点击Ratsnest_Schedule->在右边的Value里选择POWER_AND_GROUND->点击Apply完成操作!
这样设置就算你在display里Show rats全部鼠标也不会显示设置了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display->black rats->nets,然后点击需要不显示鼠线的net

方法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