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有多个过孔的表贴焊盘制作

楼主(2013-08-27):
由于现在刚开始用allegro,所以按网上的方法将以前AD09里面的封装导入到allegro里面来,在替换pad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在AD09里面封装是芯片下面有个热焊盘,热焊盘上面有3排x3列的9个过孔,用来连接地层散热,在allegro的pad editer里面我也可以加入9个过孔,top layer就是正常设置的,可是中间层还有bottom层应该怎么设置呢?
这样的焊盘上面的过孔是否可以在画PCB的时候再进行添加呢?

网友A:
    画pcb的时候再进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pcb的时候再进行添加

    可是在一个PCB里面如果有好多这样的焊盘,怎么能保证没有焊盘漏掉接地的过孔呢?还有就是我看在pad editer里面可以设置焊盘上面有NxN个过孔,直接做成这样的焊盘应该怎样设置呢?这样的焊盘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