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 中文版本的一些BUG修正~

楼主(2013-08-27):
在一个网站上看到kei 中文版本的一些BUG,有兴趣而且对keil一些小问题很烦的可以看看~

一: 光标问题
  Keil uv3 中会出现光标定位不准的问题,对程序员来说是个很大的困扰
  修改方法:打开Keil文件夹下的Tool.ini文件做如下修改
       NAME="User", "w"
       EMAIL="a"
       ANSI=1          <--在这个地方添加这条语句
       BOOK0="UV3\RELEASE_NOTES.HTM" ("uVision Release Notes",GEN)

二:在中文操作系统上keil的IDE界面标题栏和about对话框上的uVision会显示成“礦ision”,看起来很不舒服,用下面的方法就可以和“礦ision”说拜拜了!

1 用ultraedit打开uv3目录下的uv3.exe文件
2 在edit->replace中的find what栏中输入“B5 56 69 73 69 6F 6E”,这是“礦ision”的ascii码串
3 在edit->replace中的replace with栏中输入“75 56 69 73 69 6F 6E”,这是“uVision”的ascii码串
4 点replace all
5 保存推出,再打开uv3.exe看看吧

三:汉字问题
  输入的汉字也总觉得看着不爽,查看后发现是设置问题,如下改变后,即美观:
  Edit->Configuration->Color&Fonts->8051:Editor Asm Files(汇编语言编辑器,相应的选择其他项便可设置其他)-Text->点击font后的按钮,选择中文字体  (如仿宋)->ok,问题解决

网友:
直接升级到uvision4吧, 从官网下载c51v91x的版本,然后用v3版本的key算一下就ok了.
IDE升级到4之后在Win7下原本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