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看看,为什么这个功能实现不了

楼主(2013-08-27):
图示,我要求在S1上有交变的方波,而且能起到开关的作用,控制信号也是方波,而且相位相反。可现在S1开关不起作用,LED灯一直亮着

楼主:
哪个高手指点指点,为什么S1控制不了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高手指点指点,为什么 S1 控制不了灯?

  • 如果 S1 開路(Open)LED 仍然會亮,表示電流是直接由兩側兩個串接的三極管下來的。
  • 這是全部的線路嗎?雙載子三極管(BJT)基極(Base)是不是該串個限流電阻較好?
  • NPN 線路 LED 最好放上面(集極 Collector)驅動能力比較沒問題。
  • LED 最好也來個限流電阻較安全。

网友:
应该是方波的电压经过Q3,Q4的BE使灯导通,用两个npn和两个pnp搭应该ok。不加个电阻限下流?

网友A:
昨夜太晚睡有點暈頭了!

樓主︰

你這 H 電橋(H-Bridge)線路,負載應該是要接在開關(S1)的位置。

LED 放下面(GND 端)會如四樓所說,任何時間內都有方波讓 Q3 或 Q4 的 BE 導通而一直亮著。放上面(VCC 端)則是任何時間內都有一個半橋(Q1、Q4 或 Q2、Q3)導通也會一直亮著。

等一下上張圖給您!

网友:
因為您沒標明電源是多少伏,所以限流電阻的部份請自行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夜太晚睡有點暈頭了!

樓主︰

我那电路S1是个水位电极开关,就是两根电极放在水里,用LED指示水箱里有没有水,所以S1上要有交边的电压,电极才不会电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电路S1是个水位电极开关,就是两根电极放在水里,用LED指示水箱里有没有水,所以S1上要有交边的电压 ...

H-Bridge 應用線路

不曉得什麼是電極開關?是一個水銀接點開關,還是就是 2 根鐵棒罷了?

网友:
图纸理论上可行,clk是否由MCU产生?clk+,clk-要相互避开,要有个死区时间,是否三极管直通导致烧毁?LED一直亮是否clk和S信号不正常,先量下。另外图纸上完善下,加上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电路S1是个水位电极开关,就是两根电极放在水里,用LED指示水箱里有没有水,所以S1上要有交边的电压 ...

樓主︰

你的應用我算是有點懂了,電極導通時並不是直接短路,所以電路模擬應該是 S1 再串一個電阻。

LED 燈號可以擺上面(VCC 端),導通的話 LED 會亮。但有個問題,LED 要 1mA 以上才會亮,實際應用時如果電極導通的電阻不夠小,有可能點不亮 LED。這時候可能就要利用光耦合器(Photo Coupler)或運放這類的線路,以偵測微弱電流的方式再去驅動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