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显示问题

楼主(2013-08-27):
如图,三条线中每条线的终端都有一个过孔,在TOP层显示是正常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BOTTOM层,为什么不现实?设置在哪里?

网友A:
贴出你的颜色设置窗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你的颜色设置窗口看看.

如下:

网友(点评):
最后哪项没勾选吧

网友(点评):
或者你切换到router 再切换回来试试

网友B:
标准具栏中窗口里面相应的层没有切换过来。

网友:
颜色没打开吧???

楼主:
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把当前层设置为底层就可以了。新手都这样的

网友:
无模命令 Z 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具栏中窗口里面相应的层没有切换过来。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