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焊接到底板的上时,底板所焊无线模块区域是否可以做接地覆铜??

楼主(2013-08-27):
对于一个无线模块贴在底板上,底板上放置无线模块正下方是否可做接地覆铜?有什么好处与坏处???纠结中....求答复...

网友:
一般都会做铺铜处理的。你可以看看你的模块底层是不是地层。

楼主:
是地层...覆铜与不覆铜对模块有什么影响或右什么好处与坏处?求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