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yout的一个操作

楼主(2013-08-27):
当前工作层为bottom,想选中top层的器件并放置到bottom层,但是当前的TOP层是不显示的,但是能通过丝印看到被选中的器件,如何操作最便捷?一定要显示TOP层才能选中器件吗?

网友A:
咦? 你的丝印不在 Layer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 你的丝印不在 Layer 1?

丝印单独放在了丝印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单独放在了丝印层。。。

元件所在层没有打开是不可能 选中的.

网友:
    你那样看着不累吗?

网友:
    你那样看着不累吗?
我TOP层元件外形丝印我也全给设置成alllayer层,丝印位号放置在top层;
    bottom层元件外形丝印我也全给设置成alllayer层,丝印位号放置在bottom;
如果需要只看top层的元件,直接快捷 Z1 26,top层就全部显示;
    bottom层,直接快捷 Z2(n层板) 29就OK了。
    我一直习惯了这样设置,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个人习惯,我还是觉的把丝印放在丝印层要好一点。

楼主:
    如果这个没有绝对的好还是坏,那就看个人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