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来的!一个关于LCD12864的问题!!!

楼主(2013-08-28):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LCD12864做过频谱分析的呢?就是将一个频谱图显示在LCD12864上面。不知道这个可行否?有没有大神做过的呢?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呢?在此感激不尽呀!!!

网友(2013-10-22):
应该可以,只要控制好,点阵亮与不亮就应该可以,一般显示实验只写,但这个频谱分析不仅仅是写还要做读处理,这个实验我没有做过,但可以讨论讨论,因最近我也做一些实验,用LCD12864来显示结果。4 A! N5 |% B0 f+ d
QQ:38275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