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焊盘问题:如何阻止热焊盘的产生?

楼主(2013-08-28):
大家好!一般在敷铜时,与敷铜相同网络的焊盘都会以十字花热焊盘的形式与敷铜连接,我想在的问题是:我不希望用十字花热焊盘的形式连接敷铜,我希望敷铜直接全部与同网络的焊盘接触,请问该如何操作或设置呢?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用的是pads LAYOUT 9.3

楼主:
刚才研究了一下,知道如何设置了,在option->thermals选项卡中,选择square,然后点击full over,再次敷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