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ASC文件提示

楼主(2013-08-28):
pads导入ASC文件时提示

楼主:
    这样提示后导入文件 不全,有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你的PCB图面环境文字改一下试试

网友:
    我用import导入的时候一般出现的对话框我都点击确认。能够导入的就没什么问题,除非确认OK后还是打不开的。也就是我没管它。

楼主:
    PCB图面环境文字是指那里?

网友:
    如截图红示框选处

网友:
    你那个警告提示貌似与这方面有关,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