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B文件中怎么做到导入两个原理图文件?

楼主(2013-08-28):
正在修改一个PCB,发现里面有两个板子,两个OUTLINE。很疑问是怎么弄的?
现在导入其中一个原理图的网表后另一个板子的器件都没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刚用16.5,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
应该是不能实现的,你可以把两个原理图合成一个,只要两个模块的网络不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原理图合到一起,在PCB中分2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合到一起,在PCB中分2个板子...

明白了 谢谢  我想多了 还以为有这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