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IS采样时钟不正常

楼主(2013-08-28):
最近在整一块音频板,用的SN11220和WM8776,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听到的声音是怪怪的,

SN11220用的是6M晶体,示波器测试过正常,

逻辑分析仪测试IIS位时钟采样频率,发现很不稳定,

应该是48K,抓取的数据显示频率是在43K—51K之间变化,

IIS连接SN11220,WM8776,拆下WM8776后,情况依旧,

所以判定问题应该出在SN11220,换了几片SN11220,还是没好,

同样的电路,之前有在别的板上用过,是正常的。

    求解,急!

上图,点亮的线是IIS

网友A:
從敘述來看貌似鎖相迴路(PLL)振盪不穩定。

晶振 PLL GNG、Analog GND 及負載電容落地(PLL_GND),有像芯片資料中建議線路那樣做隔離(Isolation)嗎?Pin 18 AVSS、Pin 23 VSSA_PLLA 和 Pin 48 VSSA_PLLB 拉在一起再單點落地。

    Sonix SN11220ACF_V1.0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敘述來看貌似鎖相迴路(PLL)振盪不穩定。

    晶振 PLL GNG、Analog GND 及負載電容落地(PLL_GND),有 ...

    已经解决了,把SN11220边上的3个钽电容,换成点解电容就正常了

至于为什么,还请超级狗指教一下

钽电容是10uF/16V

电解电容是10uF/25V

网友A:
    看起來是一樁懸案,除了 PLL 的問題矇對之外。

    三顆都要換嗎?

    這三個電容看起來有兩個是用在 PLL Loop Filter,一個是用在 Ananlog Power 的 Bypass,我比較好奇哪一個才是關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一樁懸案,除了 PLL 的問題矇對之外。

    三顆都要換嗎?

    关键是接 LFA pin的那颗

    另外两颗拆掉也能听到正常的声音

    换成陶瓷电容也OK

这该如何解释啊

网友B:
    钽电容的ESR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的ESR过大!

    有点道理哦,查了下资料,钽电容的ESR的确比陶瓷高很多

网友:
    电容上产生纹波分3部分,分别是ESR,ESL和自身容抗产生的纹波之叠加,而钽电解和电解主要纹波产生是ESR,瓷片组要是自身容抗产生,因为ESR和ESL产生都很小。一般情况下。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把SN11220边上的3个钽电容,换成電解电容就正常了。

    ESR 是有可能,但事情可能不是我們這群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

電解電容的 ESR 更高,我是想可能和封裝也有點關係。

    如果是超小封裝(Miniature)的鉭質電容,是否 ESR 比電解電容還爛?

    因為我看 PCB Layout 圖,那鉭質電容大概只比陶瓷電容大兩倍。

    可否得知鉭質電容的品牌及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R 是有可能,但事情可能不是我們這群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

    電解電容的 ESR 更高,我是想可能和封 ...

是A型的

    看的资料说10uF/16V,A型的钽电容ESR最大是1500mΩ

    品牌暂时不清楚,待会问下采购大叔

网友A:
    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了!

看起來應是 ESR 造成的沒錯,先了解 PLL Loop Filter 的原理和用途。

但有兩個疑問如果樓主還願意再做實驗釐清的話︰
    • 照下圖所說,加大鉭電容值可能有效。
    • 假設小封裝的鉭電容 ESR 較差,那不改值換大一點的封裝可能也有效。

网友A:
橘子先生︰

    神奇的傑克(jack_47pn)說你那鉭電容有缺角的是正極吧?你鉭電容沒放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橘子先生︰

    神奇的傑克(jack_47pn)說你那鉭電容有缺角的是正極吧?你鉭電容沒放反吧?

有缺角的是负级啊,

    放反了!!!

网友(点评):
自己準備兩桶地溝油,然後喝光它!@_@

网友(点评):
事情果然不是我們這群憨人所想的這麼簡單!>_<|||

网友(点评):
嗯,各位大神亮出各自大招之后发现,拿柠檬当橘子吃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滴~~~

网友(点评):
很好!別像橘子先生那樣,不然地溝油會喝不完。^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了!

看起來應是 ESR 造成的沒錯,先了解 PLL Loop Filter 的原理和用途。

罪过啊,一直以为钽电容有线条的那端是负极

哦米拖佛

撞墙去拉

    再追问个问题

    插上电源的瞬间,耳机里有接通电源时电流冲击的声音,还很大

    有什么方法解决没

    大师

这电路是用钽电容好还是用陶瓷的好一些呢,两者使用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罪过啊,一直以为钽电容有线条的那端是负极

哦米拖佛

我个人的习惯是10uF以下(包含10uF)电容,只要耐压值满足条件,都用陶瓷电容。所以不会像SUPER_GO版主说的,吃地沟油咯
10uF 0805封装一般都能做到16V的耐压,0603封装应该能有10V耐压。
器件的封装很重要的,焊接的质量也要注意。我就遇到过单板焊接时被工人误操作,将电源电感方向错了90°,电源起不来。这些都是教训啊

网友(点评):
【电源电感方向错了90°】這個太經常遇到了,切身之痛啊!真不知道現場操作機器人員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敘述來看貌似鎖相迴路(PLL)振盪不穩定。

晶振 PLL GNG、Analog GND 及負載電容落地(PLL_GND),有 ...

网友:
引用 楼主:
罪过啊,一直以为钽电容有线条的那端是负极

哦米拖佛

    个人认为lz还是选用瓷片比较好,用X7R的哪一档。因为瓷片的容值跟电压相关性大,而钽电解不存在这个问题容值比较稳定,但是耐冲击方面不行。

网友:
    个人觉得PCB画的还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
    把耦合电容改小点试试,干吗不用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