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螺丝孔的做法

楼主(2013-08-28):
    我们在设计PCB的时候经常会有螺丝孔,我看到有些公司的螺丝设计方式不一样,一般只要有一下两种(如图),一种是PTH孔,焊盘直接和孔壁相连,另一种是孔是NPTH孔,上下层的铜皮通过过孔相连,请问大侠们这两种做法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第一种过波峰焊的时候会粘锡

一般都用第二种

网友:
    我们的直接弄个板框挖空的形状做螺丝孔。。。。

网友:
    学习了 原来打一个螺钉孔也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螺丝孔学问这么大?再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