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叫同步降压?

楼主(2013-08-28):
如题

网友:
小的幫前輩們備妥兩張原理圖!

网友:
1.开关管开启,电流从电感到电容和负载回到地上
2。然后开关管关闭的时候,以为有电感在电流不会马上消失。这个时候开关管虽然是关了,但是电流还是会在电感,负载 二极管这个圈里面流动,二极管续流
3,重复1,2 就是buck降压。

同步就是那个续流二极管续流时候用一个低阻抗的MOS管的替代。续流的时候同步/同时 开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