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差分时钟端接问题

楼主(2013-08-28):
(1)在一个设计中,CPU挂了2个DDR3,差分时钟信号SCK和SCK#,走线拓扑结构为T型,原理图上的端接电路是从CPU出来SCK和#SCK上各串接一个0R电阻(SCK上为R1,SCK#上为R2,跟着它们之间跨接一个C1=10pF电容(原理图备注,此电容根据实际情况选贴200R,240R,10pF或不接等选择)。
(2)SCK和SCK#的PCB走线上,串接电阻R1和R2和跨接电容C1相邻放置,且在T型拓扑的分叉点处,它们距离CPU端大约25mm;分叉点距离1#DDR3和2#DDR3的距离几乎相等,大约都为12mm。
(3)SCK和SCK#要求板厂做100R的阻抗。

问题:
1.差分时钟SCK和SCK#之间跨接电容(或电阻)C1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它应该怎样取值?
2.为什么是做100R的阻抗,而不是50R?

网友:
忽然我都蒙了,发觉似乎有很多人会在 CK 与 CK#的端接电阻上又并一个电容,我的设计重来不用并电容,真的不知道原理何在,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电容本意应该是想去除回沟,频率低时也许有用,但DDR时钟不建议用电容,会减缓边沿转换时间,可能导致采失效。

楼主:
今天查出来,跑不高的原因有可能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本意应该是想去除回沟,频率低时也许有用,但DDR时钟不建议用电容,会减缓边沿转换时间,可能导致采失 ...

去除回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们公司做的DDR3就上拉一个120R电阻,再下拉一个120R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做的DDR3就上拉一个120R电阻,再下拉一个120R电阻,就可以了。

哦,走线拓扑结构一样吗?我的是两片DDR3,时钟差分走T型拓扑,主控到分叉点大约25mm;分叉点距离1#DDR3和2#DDR3的距离几乎相等,大约都为12mm。

现在我的还跑不是很高,通过软件修改ODT的配置也只跑360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走线拓扑结构一样吗?我的是两片DDR3,时钟差分走T型拓扑,主控到分叉点大约25mm;分叉点距离1#DDR3 ...

我们这边设置也是T型,主控到分叉点为40mm,分叉点距离两个DDR3大约各10mm,你怎么知道总线跑多少频率的呢?是在uboot设置的么?你DDRC最大多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设置也是T型,主控到分叉点为40mm,分叉点距离两个DDR3大约各10mm,你怎么知道总线跑多少频率的 ...

使用内存稳定性测试工具memtester,看能跑到多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做的DDR3就上拉一个120R电阻,再 ...

放置在什么位置?

网友D(2018-08-10):
规范要求查分电容是2.2PF,靠近源端

网友E(2018-09-27):
引用 网友D:
    规范要求查分电容是2.2PF,靠近源端

这是哪个规范?

网友(2018-11-06):
引用 网友E:
这是哪个规范?

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