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差分时钟线SCK和SCK#之间的跨接阻抗问题

楼主(2013-08-29):
(1)在一个设计中,CPU挂了2个DDR3,差分时钟信号SCK和SCK#,走线拓扑结构为T型,原理图上的端接电路是从CPU出来SCK和#SCK上各串接一个0R电阻(SCK上为R1,SCK#上为R2,跟着它们之间跨接一个C1=10pF电容(原理图备注,此电容根据实际情况选贴200R,240R,10pF或不接等选择)。
(2)SCK和SCK#的pcb走线上,串接电阻R1和R2和跨接电容C1相邻放置,且在T型拓扑的分叉点处,它们距离CPU端大约25mm;分叉点距离1#DDR3和2#DDR3的距离几乎相等,大约都为12mm。
(3)SCK和SCK#要求板厂做100R的阻抗。

问题:
1.差分时钟SCK和SCK#之间跨接电容(或电阻)C1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它应该怎样取值?
2.为什么是做100R的阻抗,而不是50R?

网友A:
1. C1是为了削弱时钟产生的尖峰,减低EMI的风险;C1的取值与DDR时钟的速度有关,一般几个PF;
2. 100欧姆是差分阻抗;
另外,
3. DDR3最好走fly-by,这样减少很多反射波,比你加那一点电容好多了,你的走线是DDR2的走法,太过时了;
4. 你说的原理图在哪里?

网友:
1,  跨接电容为的是改善SI,USB也有加的,可以使眼图更好看.跨接电阻的目的是端接,也是视SI需求来决定是否加还是加多大。
2,100R为diff阻抗,这个和PHY的I/O结构和信号幅度要求有关系。另外你说的50欧姆应该是single end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1是为了削弱时钟产生的尖峰,减低EMI的风险;C1的取值与DDR时钟的速度有关,一般几个PF;
2. 100欧姆 ...

没有上传原理图。本来想上串Layout的此部分的截图的。但是上传不了(我的图才2.54M,但上传时网站弹出提示说太大了受限制不能上传。)。

这是原厂的Layout,我们只是使用他们的此部分Layout。现在在调机,以往DDR3的SCK频率可以跑432MHz左右的,现在只能跑到312MHz(R1=R2=0R,C1=10pF)。

在网上看得,C1的作用是为了减少由T型分支反射回分叉点的差模反射。不知道这是什么样一个原理?如果我是使用不断更换器件(更换不同电阻或电容)去调试,那么我应该是以怎样的规律去更换?(从小到大的方式,还是从大到小,还是别的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上传原理图。本来想上串Layout的此部分的截图的。但是上传不了(我的图才2.54M,但上传时网站弹出提 ...

还是没看到图,从你的描述来看,C1的位置应该是对的,不过你的DDR频率跑的并不高,应该好调。
首先,你要有一个高分辨率的示波器(5G以上),有源探针(1G以上),真正看看DDR的时钟怎么样,另外,最重要的是看DQS和相对应的DQ。
还有,如果jitter太大也会影响DDR,重点看看这里。
至于调电阻电容,我觉得作用不大,你应该先短接R1,R2,移走C1,等把信号调出来之后才完善信号完整性。
还有,你的DDR的控制寄存器设置是自己做的还是抄官方的,这个地方要好好琢磨一下。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到图,从你的描述来看,C1的位置应该是对的,不过你的DDR频率跑的并不高,应该好调。
首先,你 ...

 ,没有这么好的示波器。只能通过换R1,R2,C1去试。至于底层软件更改不了。

怎么2.54M的图片都上传不了啊。太大受限,奇怪了。

楼主:
之前的版本DDR3时钟频率可以跑到480MHz,现在最高也只能跑道384MHz。

以前版本叠层Top,L2_Gnd,L3_sig1(V),L4_sig2(H),L5_Pwr,Bottom(Gnd),DDR3在Top,L3_sig1(V),L4_sig2(H) 三层,DDR3走线区域内Bottom铺地。

而现在这个版本叠层Top,L2_Gnd,L3_sig1(V),L4_Pwr,L5_Gnd,Bottom(H),DDR3在Top,L3_sig1-V,Bottom(H) 三层。

两个版本DDR3部分走线一样,只是把旧版本的L4_sig2(H)走线变换到Bottom(H)和PWR和GND的变化,按分析,新版本的叠层更合理,理应跑的更高。但为什么呢?

网友B:
电阻和电容是为了信号完整性和emi的考虑,100ohm 是因为差分线,其特性阻抗比单线的大 大概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和电容是为了信号完整性和emi的考虑,100ohm 是因为差分线,其特性阻抗比单线的大 大概90左右。

串接电阻为什么靠近T型分叉点,而不是靠近主控输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接电阻为什么靠近T型分叉点,而不是靠近主控输出端?

真个我也很疑惑,按理应该靠近主控端才对啊

楼主:
现在能跑到480MHz了,是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
主要是改变了配置文件中的DRAM_ZQ值,原厂说明文档解析这个DRAM_ZQ参数是DRAM控制器输出阻抗调节参数。
有两点不明白的地方:
(1)DRAM控制器输出阻抗,究竟是指哪些管脚,数据线?还是控制线?还是时钟线?
(2)DRAM控制器输出阻抗,这是调节CPU集成的DRAM控制器的(不清楚CPU端是否也有类似与DDR3的ODT功能)?还是调节DDR3上的输出阻抗?

网友(2014-11-06):
    DRAM控制器输出阻抗,究竟是指哪些管脚,数据线?还是控制线?还是时钟线?

指地址线和控制线,非数据线时钟线。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