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开C槽的办法

楼主(2013-08-29):
如图示,除了做异形焊盘外,还有什么办法做成图示的开C槽的焊盘。

楼主:
就是在一个完整的焊盘上开一个0.5mm左右的槽,即这0.5mm处没有铜皮。

网友:
在这里可以开槽 但是椭圆的 好像坛子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吧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异形焊盘就搞定了!

网友:
    好像是先做过孔,再画个异形铜皮,合成就可以了吧。

网友A:
    目前只能用异形焊盘来做,我就在想,能不能在PADS上增加一层绿油层,我想在哪里盖绿油直接在上面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能用异形焊盘来做,我就在想,能不能在PADS上增加一层绿油层,我想在哪里盖绿油直接在上面画就好了

    或者是改进一下现在的阻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