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

楼主(2013-08-29):
   在一个电路中怎么能判断这个是旁路电容还是去耦电容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a3ff136f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12&reltid=91633&pre_thread_id=0&pre_pos=1&ext= ...

super go简直就是一个活资料库啊,什么问题都能引经据典、

网友:
    super go简直就是一个活资料库啊,什么问题都能引经据典、

网友:
    出去的东西要过滤下 这个过滤的就是去耦作用  外面要输入进来的 进来前要过滤下 这个过滤的就是旁路的

网友:
    超狗給的聯結帖中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a3ff136f
    "...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 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
" ....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 0.1u,0.01u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或者更大 "

這些描述都有些古老了,近代的數字電路去耦电容的分布电感若是 5uH ,那就變成是雜訊源而不是穏壓源了,不過也不用糾結這名詞,重點是懂得它的運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