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里将钻孔层和别的层对齐

楼主(2013-08-29):
    一块PCB Lay好之后,到CAM350里检查也是一个比较重要步骤,因为有些问题在PCB里可能发现不了,在CAM350里比较容易发现,但是Gerber导进去之后一般钻开层和别的层是分开,这样就需要将钻孔层和别的层对齐,我自己摸索了一个步骤,相比较而且自己认为比较方便快捷的,供大家参考一下,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一起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A:
    何必搞得那么麻烦,输出gerber的时候直接把坐标统一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搞得那么麻烦,输出gerber的时候直接把坐标统一不就行了。

请问坐标统一在哪里设置?

网友:
    不错的资料,LZ真有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坐标统一在哪里设置?

画圈圈那里设置

楼主:
    这真是方便多了,多谢了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B:
    画圈圈那里设置

    请问AD里如何设置。

网友:
    虽然在CAM中能够直接对齐,但是该资料还是有作用。

网友(2014-11-03):
    没有对齐,首先是坐标,其次是格式导入都没对。坐标没对的,移动抓点中心对齐即可。格式没对的在导入栏时就要调整好。

网友:
    不会坐标统啊

网友(2015-01-12):
    这个以前用过,现在貌似直接是对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