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音频电路到底是星型接地还是大面积覆铜好呢?谁有经验啊

楼主(2013-08-29):
1金币
模拟音频电路到底是星型接地还是大面积覆铜好呢?谁有经验啊,这个不明白啊,劳烦各位大侠

网友:
最好是音频电路单独割地,音频地和旁边地在前后或者上下位置处各跨接一颗0欧姆电阻连接。

楼主:
谢谢 啊   发现音频很脆弱  稍微干扰  噪声接受不了

网友(2013-10-23):
优先大面积铺地  地线要粗  尽量地线连接靠近 ,避免形成弯来弯去的地线 什么加磁珠或0欧姆电阻分割慎用   因为板子很密的话,地已经支离破碎

网友(2014-05-19):
模拟放大电路一般采用流水地;
5 {: A1 n, y9 ?如果某功能模块(例如含数字电路)干扰大,则单独供电或者星型地较好;5 A$ K. I/ X1 }5 r" G
如果放大电路部分采用大面积地而且用工频变压器,那么会死翘翘的——低频电流声将挥之不去!

网友(2014-07-28):
模拟音频的地一般要和主板的地划开,中间预留电容和电阻位置。这个没有绝对的解法,要看实际情况去调整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