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电路:LPF低通滤波器该如何调试?

楼主(2013-08-29):
音响电路:LPF低通滤波器该如何调试?

LPF电路

LPF电路

网友A:
LTSpice 畫一畫做頻響(Frequency Response)分析不行嗎?

還是有人覺得手算會顯得比較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Spice 畫一畫做頻響(Frequency Response)分析不行嗎?

還是有人覺得手算會顯得比較有水平?

我一般用Filter Solutions,有试用版
http://www.nuhertz.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Spice 畫一畫做頻響(Frequency Response)分析不行嗎?

還是有人覺得手算會顯得比較有水平?

LTSpice在哪里可以下载啊,超级狗

网友:
綠線是第一級 MONO_LPF 輸出頻響

藍線是第二級 SUB_WOOFER 輸出頻響

Audio PreAmplifier Circuit.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LTSpice在哪里可以下载啊,超级狗

Linear Technology 的網站,圖我已經畫完,安裝完我把圖給你,然後你改值自己調。

http://www.linear.com/designtools/software/#LTspice

在下面一點 Amplifier Simulation 項目中。

网友:
去下个滤波器设计工具,调整频点增益阶数等,TI,microchip都有

网友(点评):
幹嘛要自己去設計,本論壇有一群狗奴才可以讓大家使喚。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ar Technology 的網站,圖我已經畫完,安裝完我把圖給你,然後你改值自己調。

http://www.linear. ...

狗大人,我已经安装玩了,图纸发给我吧,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ar Technology 的網站,圖我已經畫完,安裝完我把圖給你,然後你改值自己調。

http://www.linear. ...

邮箱:chenlinfeng88@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ar Technology 的網站,圖我已經畫完,安裝完我把圖給你,然後你改值自己調。

http://www.linear. ...

版主,进行仿真了,请教一个问题,图中有两根线,虚线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进行仿真了,请教一个问题,图中有两根线,虚线代表什么意思?

一條線是增益/衰減(Gain / Attenuation),另一條線是相位(Phase)

所以,座標軸一邊是分貝(dB),一邊是角度(Deg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條線是增益/衰減(Gain / Attenuation),另一條線是相位(Phase)。

所以,座標軸一邊是分貝(dB ...

谢谢狗版主,仿真然后再调试,果然有用。

网友(点评):
Good! 敬祝使用愉快。^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條線是增益/衰減(Gain / Attenuation),另一條線是相位(Phase)。

所以,座標軸一邊是分貝(dB ...

狗版主,虚线代表增益还是实线代表增益啊?我又仿真了一个HPF,发现波形不对(如果虚线代表增益的话)

网友B:
不错 我也有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也有玩

能不能把相位图像给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也有玩

我错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还问,没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