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16.3的Serial number值得问题,求教!!!

楼主(2013-08-29):
为什么同样的安装程序16.3,同样的安装步骤,有的机器上的Serial number显示的是unlicensed,有的却是一串数字序列码?

Serial number值得问题

Serial number值得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有沒有序號很重要嗎?  個人覺得軟件正常工作就好了,反正都可以畫出原理圖。
有序號只可能是證明花錢買了軟件,但是高等級的黑客也是可以把沒有序號改成有序號的。

想要追究為什麼同樣安裝方法裝於不同機器,卻有有不同結果呢?
我只能說可能是機器本身基礎不一樣如果你將二台機器都重新安裝"暈倒死" (WINDOWS) 之後再安裝 cadence16.3,相信結果是相同的

楼主:
我们现在在上的PLM系统与之对接的时候,要求所有cadence都要有这个序号。没办法的啦!老板发话了。要求尽快解决。痛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在上的PLM系统与之对接的时候,要求所有cadence都要有这个序号。没办法的啦!老板发话了。要求尽快 ...

樓主辛苦了!

{:soso__2500361306419781900_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