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AYOUT一个操作

楼主(2013-08-29):
A、B两个焊盘在同一层并属于同一net,布线从A焊盘开始,中间想放置一个过孔,然后连接到B焊盘。但是放置过孔后发现自动换层了,如果使用L n命令切换到刚才的层,那么刚刚打下的过孔消失了。。。无奈,只能先将AB连起来,再从A焊盘出发,引出一段线,打一个过孔出来。。。纯手工打造。。。工具被用成这个样子了。。。请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从A焊盘引出一段线,打一个过孔,然后中断走线。再从B焊盘引线连接到过孔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从A焊盘引出一段线,打一个过孔,然后中断走线。再从B焊盘引线连接到过孔就ok了。

 多谢解答。

楼主:
出一个类似的dota的视频,要注意带上键盘操作等,长度1小时足够了,寓教于乐,岂不很爽?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连通AB之间的走线,然后选择网络,添加过孔也可以OK的。

网友:
    很简单的事啊

网友:
    走线时按ctrl键打过孔不会换层,但是要重新点走线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