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建元件封装怎么有个+1

楼主(2013-08-30):
pads建元件封装怎么有个+1,明明做16个焊盘的封装,做出来就有17个焊盘?怎么去掉

网友A:
选中焊盘,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焊盘,删除。

删除不了中间那个焊盘

网友:
你用什么建的,我刚才试了一下,用封装向导添加的热焊盘是可以删掉的哦。

网友(2013-10-22):
热焊盘-创建去沟就可以了。是中间一个散热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