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2软件如何添加到Allegro软件中互连,谁知道添加的方法?

楼主(2013-08-30):
网上下载了一个ADS2012软件破解了,但不知道如何添加到allegro软件中互连,谁知道添加的方法?

网友(2013-10-08):
       一直在使用ADS2011,ADS2012没有使用。

    我提供一下ADS2011的ADFI(Allegro design flow integration)的安装,也可供需要的网友参考,总共分为两大步,细心看完,安装很简单!!

一、首先要在Allegro软件中安装script。

       首先打开Allegro软件,【File】->【script】->【Browse】浏览文件,在Agilent\ADS2011_05\ial\scripts找到eemLocalConfig.scr文件(好像ADS2012下没有这个文件),注意要选中script窗口中左下角的change directory,单击script窗口中的打开以关闭script窗口。

    单击scripting窗口中的【Replay】,弹出一个窗口,取消Add menu item to start Advance Design System前面的勾,单击Setup,弹出一个小窗口,单击确定。

    关闭Allegro,再打开Allegro,菜单栏出现Export to ADS。到此完成第一大步。

    二、在ADS下安装Design Kit。

       首先得打开ADS,单击菜单栏中的【DesignKits】->【Unzip Design Kit】 ,找到Agilent\ADS2011_05\ial\design_kit的import_allegro_3.1_dk.zip压缩文档,单击打开。这时弹出Select directory to unzip file的窗口,即要你选择该Design Kit 安装保存路径,我一般选择Agilent\ADS2011_05,单击choose,等待安装完成。

     新建工程文件,新建layout文件。此时layout窗口中的菜单栏并未出现在Allegro Tools菜单,因为ADS2011的新建工程中,并不会自动加载Design Kit,所以需要手动加载进来,使用过ADS2011的人一般都知道这点。方法:单击主窗口的菜单栏【DesignKits】->【Manage Favorite Design Kits】,弹出Manage Favorite Design Kits窗口,勾选中In Current Workspace一栏中对应于IMPORT_Allergo的框 ,单击Close。这时layout窗口中已经出现Allegro Tools菜单,至此完成所有安装。

网友:
    软件在哪下载啊

网友:
    我刚装完Allegro安装script,  接着想在ADS下安装Design Kit,却找不到KIT, WHY?
    我装的版本是2013_06, 他附件有说明
    Pre-ADS 2012 ADFI version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is ADS version. Some AEL functions no longer exist. You need to upgrade.
The ADFI Import Tools come as an AEL add-on now. Previously, the design kit mechanism was used.
    * Enable this add-on from the Tools > Manage ADS AEL Addons menu in the ADS Main Window.
    * Remove the old ADFI design kit from the libraries used by the workspace (open Design Kit > Manage Libraries...).
estart ADS.
    不用装? 还是?

网友:
    請問 在; ADS 2013版下安装Design Kit, 為何沒有mport_allegro_3.1_dk.zip?

网友:
试了一下上面说的方法,好像ADS2013有些变化,没有成功

网友:
Allegro layout ex-import to ADS: 方法有二
1.-Allegro DFI (Design Follow Integration) 如上面方法 (似乎2012之后就不支援了)
2.需用RF PCB 元件产生layout, 通过IFF输出到ADS,可仿真优化,再输出到allegro,实现allegro与ADS同步.
=>看似第一条路不支援了?

网友A:
    我提供一下,如何从Allefro文件导入ADS的方法,通过帮助文件,在新版ADS2013里面导入Allegro设计的方法,步骤分四步,非常详细简单,请看附件:

网友:
    dear cy329397
    问题就是无法在ads 2013 灌"adfi tools" , 在ADS2013_06\ial\找不到 -Allegro DFI  design kit.
why ?
    thanks

网友:
    ADS2013已经不需要找这个Design kit了,你在Tools > Manage ADS AEL Addons下面,没有ADFI Import Tools选项吗?

网友:
    Dears Design Kit
    thanks , 我找到了

网友(2014-12-12):
    楼上的各位大神, 将Cadence 与ADS 连接之后,可以做哪些仿真? 能否提供一下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2015-07-17):
    安装之后选择器件和Pin怎么没有找到啊!

网友:
    学习了,2015好像这样也可以设置。

网友(2017-08-17):
我2016怎么办

在allegro中加载不了,按步骤好像成功了。但是没有出现Export to ADS菜单。

:'(:'(

网友:
要加几个插件吧

网友(2019-08-10):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一下,如何从Allefro文件导入ADS的方法,通过帮助文件,在新版ADS2013里面导入Allegro设计的方法,步骤分 ...

謝謝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