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查看原理图的所有零件是否已经调入PCB中

楼主(2013-08-30):
    大家怎么查看pads如何查看原理图的所有零件是否已经调入PCB中?

网友:
    我每次也是只能看ECO,没有找到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
    选择PCB上面的所有元器件,原理图上面的所有的元器件全部高亮,没有遗漏,反过来选择原理图上的所有元件,PCB上所有的元件也会高亮,没有遗漏,说明你原理图和PCB上面的元器件都对上了。

我就是这么弄的,感觉挺方便的。

楼主:
    选择PCB上面的所有元器件,原理图上面的所有的元器件全部高亮,没有遗漏,反过来选择原理图上的所有元件,PCB上所有的元件也会高亮,没有遗漏,说明你原理图和PCB上面的元器件都对上了。

我就是这么弄的,感觉挺方便的。
    这样可能也会遗漏啊

网友:
    这个在布局的时候就知道了,你pcb布局肯定会对照原理图来完成吧。这样你肯定就会发现有没有元器件遗漏。

网友:
    我一般COMPARE PCB跟原理图,它会跳出一个文件框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好多方法哈

网友:
    我一般也是使用6F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