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添加vias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3-08-30):
相同的VIAS(过孔),在一个PCB中可以添加,另外一个就不能添加了,请问这是什么缘故?

ALLEGRO添加vias问题

ALLEGRO添加vias问题

网友A:
前面带*标号的说明你的库里面没有这个封装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带*标号的说明你的库里面没有这个封装的过孔

库中有的。在一个pcb中可以添加,另外一个就不能添加了。

网友:
添加的时候选择一个啊

网友:
PCB路径是否有设置正确?    是否在规则里面增加这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