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采集与输出

楼主(2013-08-30):
1金币
大神们帮我分析下这个原理图,我画错了吗?看不懂。。。

楼主:
我画的PCB板三项数据差别有点大,与实际温度也有一点差距。。。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我走线不好吗?

网友:
左边的最下面的地接的不对吧     照你这么接那4148和电容两边都接地   有啥作用啊?

楼主:
还必须这么接。。我仿真和实际差不多。。。我仿真的到的结果是0.748。。。实际是0.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