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板子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08-30):
附上PCB文件,软件检查clearancel了一下,间距居然有100多个错误。。。帮我看看这些错误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你铺铜没指定网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铺铜没指定网络哦.

这个有问题吗?就是把电源 地线用铜皮铺上  ,不赋予网络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问题吗?就是把电源 地线用铜皮铺上  ,不赋予网络应该可以吧?

这是不可以的。
谁教你的不用指定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可以的。
谁教你的不用指定网络的?

公司以前他们画的板子,我看了一下都是不赋予网络的。 真的不可以吗? 貌似这样打出来的板子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以前他们画的板子,我看了一下都是不赋予网络的。 真的不可以吗? 貌似这样打出来的板子也没有问题啊 ...

如果想让软件来检查间距, 当然要选定网络.
如果是人肉检查当然可以不选定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让软件来检查间距, 当然要选定网络.
如果是人肉检查当然可以不选定网络.

我明白了,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