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高手这个封装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08-31):
有人知道这个按键的PAD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大神们求解呀!!

网友:
先放一个矩形SMT焊盘,再用铜箔画出需要的外形。
先点击焊盘,选择鼠标右键,选关联,再使用鼠标左键点击需要关联的铜箔,
即可。

网友:
做这样的封装难度就在2D图形的绘制,其实这样的工作对于结构工程师来说只是小菜一碟。我们做PCB的不可能面面居到。只要让结构工程师帮忙画好外形,导入合并就OK了。不用自己去捣鼓半天,浪费时间。与其自己搞半天,精度不高。让他们结构人员不要半小时搞出来,完美得很。还省心省事,提高工作效率几倍。做研发就是靠的是配合工作。

网友:
        autoCAD画,导入,然后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