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两个模块复用不了?

楼主(2013-08-31):
这个模块A器件已经摆好了,想复用到B模块中,

下边是板子中的样子,

复用的时候会提示找不到相似的模块,下边是报告。
真是郁闷坏了,还有好几个模块想复用呢,要不然效率太低了。

这些模块应该都是可以复用的吧,
郁闷啊,求高手解答!

注,原理图是orcad话的,用logic打开,摆器件的时候做连接PCB用的。

网友:
mark一下,等待求解,我的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在原理图上是复制粘贴的电路在PCB上也无法复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检查初步发现,net name命名有问题,一个net存在重复命名的问题,并且很多,画原理图的硬件很“二”。

网友:
part type  mismatch   part type 不一致。呵呵。我为这个问题搞了两天。

楼主(2013-11-30):
谢谢指点,有时间我再摸索一番。器件都又重新摆了一遍。真是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