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Extents过大的影响及改变Extents大小的方法

楼主(2013-08-31):
1.Allegeo PCB中Extents设过大时,比如几十万mil时,布线的时候非常的慢,删除一个铜皮更新非常慢。
2.在论坛中看到有些同学的Extents值无法改变时,可以用下面的skill语句改变:
axlCmdRegister("ch_Extents" 'ch_Extents)

(defun ch_Extents ()
prog( ()
     extents = axlExtentDB('obstacle)
     extents = bBoxAdd(extents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extents)

);end prog
);

其中参数说明:
extents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               |           |       |--------Heigh
                     |               |           |---------------Width
                     |               |-------------------------Lower y
                     |--------------------------------------Left x

网友A(2024-10-10):
    *Error* bBoxAdd: too many arguments (2 expected, 3 given) - (((-14227.82 -4508.62) (16697.32 25404.95))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t)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 bBoxAdd: too many arguments (2 expected, 3 given) - (((-14227.82 -4508.62) (16697.32 25404.9 ...

    extents = bBoxAdd(extents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他这一行后面少了个右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