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8W的,全电压怎么改单电压??

楼主(2013-08-31):
LD7832的芯片,30-40v 200mA,现在是全电源,大侠们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单电压的呀,需要调什么东西

楼主:
要改成高压可以用,低压110V不能用,炸掉也可以,只要110V不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改成高压可以用,低压110V不能用,炸掉也可以,只要110V不能用就行

网友A:
    ic供电回路串个高电压二极管高于一定电压导通,这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供电回路串个高电压二极管高于一定电压导通,这是最简单的

不是要改版,是改一下现有的元器件,这个版子已经确定好了一直再出,只不过一个客户提的特殊要求,不值得为他再改一版,就是看看通过改现有的能不能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改版,是改一下现有的元器件,这个版子已经确定好了一直再出,只不过一个客户提的特殊要求,不值得 ...

    在HV引脚串,只能做到低于某电压不启动,在高压突然降低到设定值并不会关闭,因为这个IC启动和工作不是同一个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V引脚串,只能做到低于某电压不启动,在高压突然降低到设定值并不会关闭,因为这个IC启动和工作不是同 ...

对的 是这样的 我把HV电阻改大了,110v不能正常启动,但是高压降低到110V还是会正常工作,但是这样就可以了,只要不能启动就可以,我们是出日本的,日本工业用电是220V家庭是110V,客户是用在工厂,主要是防止工人偷偷拿回家用的,110V启动不了就可以了。但是我把以前220mA的电流改成140mA,在220V的时候是140mA但是264V的时候电流升到157mA,现在电感是500uH,加大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这样的 我把HV电阻改大了,110v不能正常启动,但是高压降低到110V还是会正常工作,但是这样就可以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