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设置只有网络的PIN才能走线,其它地方不能走线吗?

楼主(2013-09-01):
现在发现不管是不是在元件脚上或在空的地方,没网络也没管脚,都能走线,我不想这样。不知可否设置?

网友A:
有个 nullnet_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 nullnet_route

能截个图么,我找不到呢,呵呵

网友:
user pref里面啊,搜索下*ROU*  就出来了

楼主:
木有找到这项呐。。。

网友:
这功能很好用,干嘛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