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极性?

楼主(2013-09-01):
一般电感是没有方向的,但是有的原理图的符号上标注的有一个小黑点,是不是表示有方向的电感?还是别的意思?

网友A:
    绕线的起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的起始端

    谢谢,这个点用到时候是要注意方向吗?还是有其他什么作用

网友:
    在我的知识范围内了解的一般的应用,例如滤波,DC-DC的储能不需要考虑。

    有一种绕在磁环上的高频变压器,那里是需要考虑绕线方向的。

网友:
    只有变压器才有方向吧

网友:
    那不是方向,叫同相端

网友:
    涉及互感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