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挤走线时,为什么被推的线会自动消失掉呢?

楼主(2013-09-01):
可以设置推挤走线但被推的线不要消失吗?要不被推消失了的线还要重新走线,太麻烦了

网友A:
会消失是因为那些线你没连接完成而此时走过去的空间不够的缘故!另外推挤有三种模式,不同的情况下选不同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消失是因为那些线你没连接完成而此时走过去的空间不够的缘故!另外推挤有三种模式,不同的情况下选不 ...

哦,原来是因为那些线没连接完成,谢谢

网友:
16.6可以搞定

网友:
    圈圈那里不要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B:
    "cilp dangling clines "这项不要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lp dangling clines "这项不要打勾。

    谢谢,我试试

楼主(2013-12-02):
引用 网友B:
"cilp dangling clines "这项不要打勾。

    谢谢,果然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