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板子怎么样?

楼主(2013-09-01):
多多指点!!!

网友A:
    以我目前的功力还画不出来,期待高手能指教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目前的功力还画不出来,期待高手能指教这个板子

     ,你也会有这一天,加油

网友B:
    你是来炫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炫耀?

    现在的技术,还没炫耀的资本。

网友C:
    LZ功力深厚,岂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功力深厚,岂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真的?你是开玩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你是开玩笑吧?

    发自肺腑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自肺腑滴

楼主:
    你LAY什么产品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LAY什么产品的板子

工控,电脑主板,手机这些都LAY过一些,但是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电脑主板,手机这些都LAY过一些,但是不精

那我是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班门弄斧了

    这个真没有,你这板子画得很好的,真心滴。

网友D:
    随便看了下,有个大问题,楼主怎么把DDR的DQS当单端走了呢?那个可是差分时钟啊

网友:
只看了DDR。问题还蛮多的。1 参考平面必须完整,铺铜铺不进去的可以走网格线,必须保证回流路径最短。
2 DDR走线线宽0.12MM,怎么间距也是0.12?
3.CLK&CLK#需要端接, 距离别的线3W间距的。
4.等长参照芯片手册或layout guide。
5.信号线在换层的区域多放置一些去耦电容 板中DDR信号参考平面发生改变。
6.差分信号必须严格走线 楼主DQS走成2根单端 。
7 每个VDDR PIN都要尽量保证有一个104电容,且尽量靠近PIN,每颗DDR芯片需保证至少一个10uF电容

网友:
只看了DDR。问题还蛮多的。1 参考平面必须完整,铺铜铺不进去的可以走网格线,必须保证回流路径最短。
DR走线线宽0.12MM,怎么间距也是0.12?
3.CLK&CLK#需要端接, 距离别的线3W间距的。
4.等长参照芯片手册或layout guide。
5.信号线在换层的区域多放置一些去耦电容 板中DDR信号参考平面发生改变。
6.差分信号必须严格走线 楼主DQS走成2根单端 。
7 每个VDDR PIN都要尽量保证有一个104电容,且尽量靠近PIN,每颗DDR芯片需保证至少一个1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了DDR。问题还蛮多的。1 参考平面必须完整,铺铜铺不进去的可以走网格线,必须保证回流路径最短。
2 D ...

 ,一定改

网友:
这样的板可以画出来,那真是高手了,哎,

网友:
16#高手啊,膜拜

网友:
    楼主你太追求等长了,反而忽略了同组同层,不同组间距,差分线的走线。还有电源后的电容摆放有问题,大电流流过的电容也要多打地孔,还有你的麦克风为啥如此走线,第一次见

网友E:
    做得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很一般

就5个字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画的好的多哦

网友F:
    八赖八赖啊

网友G:
    联咏方案的板子,很整齐美观。。。确实mic那里不应该那样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看了DDR。问题还蛮多的。1 参考平面必须完整,铺铜铺不进去的可以走网格线,必须保证回流路径最短。
 ...

    你说的前面第2点,我也有点迷惑。。DDR走线0.12.。那间距要设置多少好点呢????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联咏方案的板子,很整齐美观。。。确实mic那里不应该那样走线。。。。

    你也做联咏的方案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也做联咏的方案吗?

    对的。。。做行车记录仪。。。。你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的。。。做行车记录仪。。。。你们呢?

知音啊,,我们也是行车记录仪,加我QQ:12052437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赖八赖啊

 ,什么意思

网友H:
为什以要这样叠层呢?怎么喜欢把铜铺到板框外面呢?还感觉电源部的布局不理想,有考虑过制程工艺那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以要这样叠层呢?怎么喜欢把铜铺到板框外面呢?还感觉电源部的布局不理想,有考虑过制程工艺那一块?

请指点

网友:
感觉比较一般3V3有瓶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不赖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赖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看了下,有个大问题,楼主怎么把DDR的DQS当单端走了呢?那个可是差分时钟啊

弱弱的问一下,我走的ARM9配DDR2的,DQS线我走的单端的呢,工程师跑400M,没有出现乱码什么的。会不会曾在什么隐患?
之前lay的两块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现在在整第三块了,刚给改正了过来。
悲催啊,都没注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