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这个电源电路怎样分析?

楼主(2013-09-01):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感覺這家公司給的原理圖都是怪怪的,PMOS的輸出和輸入端都畫錯了。根本無法控制電源的開和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這家公司給的原理圖都是怪怪的,PMOS的輸出和輸入端都畫錯了。根本無法控制電源的開和關。

应该不是错的, 做了几个方案都用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错的, 做了几个方案都用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好像是待机的时候用的~~~~~~~

网友B:
    仔细检查下HDMI网络和VCC网络是不是画反了,看下NETNAME。

网友:
    平常通过MOS 寄生二极管加电压到MOS G极,MOS关闭。HDMI_PWR_EN为正时Q6导通,Q4 Q5 G极为低,Q4 Q5导通。不知道理解正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下HDMI网络和VCC网络是不是画反了,看下NETNAME。

这个电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好像是待机的时候用的~~~~~~~

是不是 待机的时候 防止MCU接口电压反灌给电源

网友A:
    由原廠面的 POWER TREE 圖片可以很清楚知道電源的流動方向,是由 VCC5V 經過開關控制流向 HDMI_PW。所以輸入端是VCC5V,輸出端是HDMI_PW。

PMOS 當開關的時候, S 端是接輸入,D端是接輸出,G端的提升電阻是接在S端上。由這些推論再回頭看你的原理圖。你發現那兒錯誤了嗎? 同樣的 3.3V 接法也是錯的。

另外在附一張別人的 PMOS 當開關的接線圖(用來做OV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原廠面的 POWER TREE 圖片可以很清楚知道電源的流動方向,是由 VCC5V 經過開關控制流向 HDMI_PW。所以輸 ...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待机的时候MCU接口的电压倒灌给电源等外部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待机的时候MCU接口的电压倒灌给电源等外部器件。

    先考慮 PMOS 的寄生二級管,有了寄生二級管並且當你輸出和輸入接相反的時候,這個開關電路的關閉是失效的,請問如何去利用 PMOS 去控制關閉電壓? 所以原廠只考慮电压倒灌,不考慮要關閉電源?

    如果只是為了防止接口的电压倒灌,給一個肖特基二極體(Schottky diode)不就解決了嗎? HDMI 的 5V 的電流功耗不大,肖特基二極體 VF 自然也就很小了,不考慮關閉電源作用,這樣不是更省錢。

另外如果輸出端電壓高過輸入端,這時候 PMOS 又被打開,萬一會燒毀元件的時候,這又怎麼防止电压倒灌? 並且原廠電路圖裡面好像並無偵測 VCC5V 和 HDMI_PW 電壓的高低。這又怎麼防止电压倒灌呢?

    明显不是防倒灌的!

网友:
    MOS管Q2的方向在这个图中应该是没错的,楼主说的是对的!前面在AMLOGIC方案还是有哪家的方案里确实有看过,就是防止在系统关机的时候HDMI_PW电源从电视机端或负载端漏电至VCC5端!

网友C:
    个人认为,电路可以用作防止电压倒灌,但是没必要这么麻烦,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可能原厂考虑二极管有压降,负载电流变化导致电压不稳定,实际上影响不大的,我就用二极管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原廠面的 POWER TREE 圖片可以很清楚知道電源的流動方向,是由 VCC5V 經過開關控制流向 HDMI_PW。所以輸 ...

    我问了一个高手,他是说:有的HDMI电视需要这样的电路,可以控制电视开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电路可以用作防止电压倒灌,但是没必要这么麻烦,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可能原厂考虑二极管有压降 ...

    嗯,二极管有压降, 但是好像有高手说:这样可以控制一种HDMI电视,具体怎样控制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个高手,他是说:有的HDMI电视需要这样的电路,可以控制电视开关机。

具体怎样控制HDMI电视 就不清楚了

网友:
    1、MOS的栅极和源集接反了
2、3.3V没必要做这个控制电路,这个电源一般不会倒灌
    3、5V也没必要这样做设计,用PNP就可以了,可以做硬件开机自我开启的设计,最好在PNP后端加入一个自恢复的保险丝,100mA就够了
4、没必要做软件控制,待机时直接断电最好,减低功耗

网友D:
我收集到的資料是,一般 HDMI ESD + Level Translator 的 IC 設計,都只放一個二極管 + Over-Current Switch 就解決了。(參照附圖)

    而在 ARM MCU 方案公司上班的「廖大」私訊告知,他們後來也都將 MOS 管電路換成二極管。

网友:
    为什么楼层这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收集到的資料是,一般 HDMI ESD + Level Translator 的 IC 設計,都只放一個二極管 + Current Switch 就 ...

AMLm3  m6都是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收集到的資料是,一般 HDMI ESD + Level Translator 的 IC 設計,都只放一個二極管 + Current Switch 就 ...

    这样设计 肯定有它的道理  不知道干嘛  AML几个方案都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收集到的資料是,一般 HDMI ESD + Level Translator 的 IC 設計,都只放一個二極管 + Current Switch 就 ...

    几个方案都是这样设计的  不会错的,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优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个方案都是这样设计的  不会错的,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优点

    好處是 HDMI Source 端關電時 MOS 管不會開,防止 Sink 端的電壓灌過來。當要 HDMI 輸出 +5V 時,透過 MOS 管導通又可以免去體二極管順向偏壓(Body Diode Forward Voltage)所造成的壓降。

    不過根據邪惡美帝「好孩子」(Fairchild)半導體「暗!瞎密」(On-Semiconducotr)半導體的技術資料說,你光擋 Power 是沒有用的,他們還是有可能從 I/O Pin 倒灌回去,這個問題被稱為反驅動(Backdrive)。(詳見下面敘述)

    Backdrive Protection
    Every external signal is a potential backdrive problem, especially output signals with pullup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cable. For bidirectional DDC and CEC lines, the backdrive condition is a potential problem on both the HDMI Source and Sink side.

网友(点评):
要保護的真的還不只有電源這根館腳。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處是 HDMI Source 端關電時 MOS 管不會開,防止 Sink 端的電壓灌過來。當要 HDMI 輸出 +5V 時,透過  ...

    那那个控制脚做什么用???为1时,输出3.3V和5V;为0时,也输出2点多伏和4点多伏。感觉怪怪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那个控制脚做什么用???为1时,输出3.3V和5V;为0时,也输出2点多伏和4点多伏。感觉怪怪的。

    你沒有控制訊號 MOS 管什麼時候會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沒有控制訊號 MOS 管什麼時候會開???

我是说控制脚控制NPN管,但是上面MOS 不管开或关,两边电压都是有输出的,为1时,输出3.3V和5V;为0时,经过二极管后,也输出2点多伏和4点多伏,那为什么需要这样设计???? 我想不出这样有什么用处?

网友D:
    我前面也是把 MOS 管直接换成二极管的,呵呵!!不过 VCC5 电压低于 5V 时可能会存在问题,HDMI规范上这个电源电压范围好像是︰4.7V - 5.3V(或5.5V)范围,有些记不清楚了。

    這個考慮是對的,但如果是一般鋰電池行動裝置,電池供電最高只到 4.2V。+5V 的電源必定是來自 Charge PumpBoost Conveter,可以提高電源輸出電壓來抵消二極管的順向壓降。

再則,以這群什麼都要便宜的傢伙,我才不相信有幾個人會去做 HDMI 認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考慮是對的,但如果是一般鋰電池行動裝置,電池供電最高只到 4.2V。+5V 的電源必定是來自 Charge P ...

    那就是说 其实用肖特基二极管 可以代替这个电路 了???

网友(点评):
惡搞不差你一個,不是說有家方案公司的人,已經叫他們的客戶都這樣幹了。^_^

网友D:
Pspice 仿真結果

Source 關掉電時是可以擋住 Sink 過來的漏電。(通過 MOS 管電壓只有 5uV)。

正向打開 MOS 管反而會有 0.5V 的壓降,我曾經換成別顆 P 通道的 MOS 管,輸出可以到 5V。由於 Pspice 器件庫中沒有 AO3401A 的模型,資料是從 AOS 網站下載然後套到 Pspice 中的。不曉得參數哪裏有問題,但如果實際應用沒事就好。

結論就是,這樣的線路可以擋住逆向漏電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那个控制脚做什么用???为1时,输出3.3V和5V;为0时,也输出2点多伏和4点多伏。感觉怪怪的。

樓主︰

我看懂你在講什麼了?HDMI Source 有電時,不管 MOS 管有沒有開都會透過體二極管(Body Diode)導通,所以 HDMI_PWR_EN 的控制是無效的。

要是我的話會將 HDMI_PWR_EN 接到 VCC3.3V 吧!Source 有電就打開 MOS 管。很多設計是一打開電源就輸出 HDMI 5V,開不開 HDMI 5V 是直接控制 5V 電源芯片,而不是控制這個開關。之前貼的 TI 和 CMD 芯片就是這樣的做法,5V 有電就輸出、沒有 Enable 管腳可以控制。

MOS 管因為有寄生體二極管(Body Diode)的關係,所以有一個方向一定會導通。如果不想出現這種狀況,就使用兩顆 MOS 管以背對背的方式連接(如附圖 Pspice 仿真)。這種接法在充電線路很常見,只不過大多數人考慮成本的關係,不會因為漏電問題而使用兩個 MOS 管設計。

    至於 Amlogic 為什麼會搞出這樣的電路?個人的推測是,當初應該有發現漏電的問題,用二極管擋、導通時又有順向壓降(VF的問題,最後就這樣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我看懂你在講什麼了?HDMI Source 有電時,不管 MOS 管有沒有開都會透過體二極管(Body Diod ...

是懂非懂的感觉,总结就是:1防止电流倒灌;2为了提供准确的电压。 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spice 仿真結果

Source 關掉電時是可以擋住 Sink 過來的漏電。(通過 MOS 管電壓只有 5uV)。

    版主在仿真的时候只考虑了一个电源供电的情况,导致MOS管正向导通后在路径上存在0.5V的电压降,而HDMI电路在实际使用时在MOS管两端应该是存在两个5V的电源电压共同作用(系统端提供一个5V电源\负载端(电视机)也会存在一个5V电源),所以正常工作时,MOS管两端的电压都是同一个值"5V"(即单电源MOS管的0.5V压降对电路没有影响),因此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MOS管的作用就只是防反灌而已。
    此电路如果遇到内部没有升压电路的MHL接口,则连接后有可能影响电路工作(电路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5V-0.5V=4.5V)。

网友(点评):
MOS 打開的時候,電流不會走體二級管(Body Diode),順向壓降的問題不存在。^_^

网友(点评):
降壓線路依然可以調高 5V 輸出,現在純 5V 輸入的裝置不多。#_#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版主在仿真的时候只考虑了一个电源供电的情况,导致MOS管正向导通后在路径上存在0.5V的电压降,而HDMI电路 ...

哦,对呀,当MOS管打开后就不存在0.5V压降的情况了,没仔细看分析电路,只顾看版主的仿真描述了,不好意思!!所以这个电路接没有升压电路的MHL接口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对呀,当MOS管打开后就不存在0.5V压降的情况了,没仔细看分析电路,只顾看版主的仿真描述了,不好意思!!所 ...

    那这个电路 大哥你是怎样分析的???

网友F:
    这是全志A10s HDMI设计电路 貌似HDMI认证的话就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是全志A10s HDMI设计电路 貌似HDMI认证的话就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吧!

    早就說有人這樣幹了,「哀」的也一樣,不做 HDMI 認證就沒事。

剛才查了一下 HDMI 標準,+5V_Power = 4.9V ~ 5.1V。

    夭壽喔~訂得這麼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就說有人這樣幹了,「哀」的也一樣,不做 HDMI 認證就沒事。

    剛才查了一下 HDMI 標準,+5V_Power  ...

    个人认为:
    1、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并能完成相应的隔离功能(如狗版主仿真所示);
    2、电路的作用是用一个控制使能信号同时控制两个电压值不同的电源域(3.3V和5V);
    3、电路具备防电压反灌(或防漏电)功能,由MOS管Q4、Q5完成;
    4、电路中D4用来隔离两个电压值不同的电源域(3.3V和5V),在使能禁止时让3.3V和5V两个电源间不发生漏电和相互影响;

    另外对于HDMI电源供电电压范围的问题,狗版主查的规范可能比较老,新的V1.4规定的范围为:4.7V——5.3V范围,具体规定如下图所示:

网友(点评):
你是對的!+5V Power 電壓我是看到舊版的 Compliance Test Plan。^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就說有人這樣幹了,「哀」的也一樣,不做 HDMI 認證就沒事。

剛才查了一下 HDMI 標準,+5V_Power  ...

4.9-5.1  这么扣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