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个引脚的BGA芯片和CMOS图像处理芯片用四层板搞得定吗?

楼主(2013-09-01):
最近接到老大分配的任务,画一块CMOS sensor(摄像机图像传感器)电路板,有一个LCC84的COMS sensor,还有一个81个引脚的BGA芯片,我之前只会用pads画过两层板。四层板完全不会啊,什么BGA的扇出也不懂,现在压力大啊,不知道四层板能不能完成?各位大侠们,给下建议吧

楼主:
TOP层放主要元器件,bottom放SENSOR,中间放PWR和GND可以吗?关键是BGA里面的线怎么走出来?打孔打到哪里

网友A:
TOP层肯定是放感光芯片啦,BOTTOM放BGA,跟CCD板机一样走线,中间放GND 与POWER层,38MM板子如果线跑不完,可以在POWER层走一线电源线但做盲孔要,如果走的完就全部要通孔,电源层进行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层肯定是放感光芯片啦,BOTTOM放BGA,跟CCD板机一样走线,中间放GND 与POWER层,38MM板子如果线跑不完 ...

决定走6层板了,就是不知道用PADS对BGA要怎么扇出?电源怎么分层

网友B:
    这种板子画了最少6快了。四层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画了最少6快了。四层就搞定了。

文件可以分享学习学习不?我的是9,3版本是软件。期待。

网友:
    画完是一回事
    稳不稳定
EMI过不过的了,成本是不是最有竞争力
    这些因素都要优于其他家才能说是一片好板子